[求助] win8下虚拟机USB的问题

楼主(2015-05-26):
在win8下面装的VMware 10,虚拟机是Ubuntu12.04,结果虚拟机中不能使用U盘,这个是不是Win8的原因呢?那位仁兄知道呢?麻烦告诉一下,谢谢啦

网友(2016-04-22):
虚拟机界面的右下角有个图标,你要点那个图标,将U 盘从主机拔出连接到虚拟机上,这样虚拟机才能用那个 U 盘,但是这时主机就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