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26):
后面跟着一个看上去像信号的变量,但是在verdi中试图将其拖入波形窗口中,却弹出:“list of unrecoginzed signal”

网友:
是一种操作符,你可以下一个verilog 2001 ref guide看一下,里边说这个符号是:
   trigger an event on an event data type

   event是一种数据类型,这个符号就是用来触发这种类型的数据的,一般用于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