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power分布问题

楼主(2015-05-26):
请教各位同学,在芯片设计初始是依据什么分配power pad。比如说,需要一个芯片需要多少power pad。每个power pad分别放在什么位置才能保值IR drop不会太大。
谢谢!

网友:
当然是月平均越好啦,具体要用专门的工具分析,比如redhawk

网友:
通常是4周, 根据芯片功耗来一些,再者和封装引脚数目也有关系,如果没有limit,那就越多越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在本坛看到关于redhawk工具的一些问题,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icfbicfb,我在综合时设置最低power分析effort,得出最差功耗。再根据这个功耗数值和电源pad可以通过的电流,计算出需要多少个电源pad。
这个做法预估power pad数目可以吗?
另外如果是四周平均分布,我怎样才能知道我放置的power pad够还是不够呢?
我希望在项目的初始可以有个大概的估计,如果等到做IR drop再发现电源不够是惨了。

非常感谢回复,赞!

网友:
一般是越多越好,根据封装和四周余留的空间。根据前端功耗来在数目上预估好像很不靠谱。signoff时drop比较大,有空间就加电源对,不能加就加宽strap,加大power密度。再eco route,尽量少动线多的地方。

网友:
core power/ground pad 盡量成對分布均勻在晶片四邊, 若晶片有高速IO pad則要考慮穿插更多 power/ground pad 在每4根或8根高速 IO pad 中DDR 會有類似這種 rule. 反正腳位數量有空間與打線模擬可以過的前提下就盡量擺越多越好.

网友:
说简单点就是凭感觉和经验, 做工程的很多就是这样,理论再多有时候也不一定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第一次做没有太多经验,目前考虑能多放就多放。

网友(2016-05-25):
顶顶楼主,需要下载REDHAWK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