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如何旋转45度

楼主(2015-05-26):
有没有高手知道:怎样将版图旋转45°啊,求指点,谢谢!

网友:
好像器件和模块都不允许45°旋转,只有Path和Rectangle可以。
选中后,点击Edit→Other→Rotate,可以45°旋转。

网友:
为何要这样做呢?
[
回复 楼主:
b]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何要这样做呢?---同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准备画一个低压功率管,结构是华夫饼干结构,书上poly是网格型的,我想画成后旋转45度,这样比网格状的更好。

网友:
2樓正解

网友:
你这样画你领导知道吗?

回复 楼主:

网友:
买包华夫饼干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领导指定这样画的

网友:
只有Path和Rectangle可以。

网友:
很新奇,是六边形吗??围观

网友:
poly直接画成45度的path线就好了,然后copy成另一半跟它一交叉就可以了

网友(2015-06-25):
shift+O之后按F3

网友:
不能旋转的,只能是水平。。

网友(2015-08-28):
看了你这篇文章,我决定去买包华夫饼干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吃华夫饼干是啥意思
百度没找到。

网友:
直接画成45度, 如果旋转会有DRC问题

网友(2022-02-25):
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