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F 前端电路中的混频器结构

楼主(2015-05-26):
后端的跨阻放大器(TIA)有什么作用?
另外并联的电阻和电容的作用有哪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推荐啊!正在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是用于匹配前端电容的吗?

网友:
个人解答:
跨阻放大器用来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阻容网络用来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这样,但具体原理还是的好好分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