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时报错“real operand is not supported in this context”

楼主(2015-05-26):
从opencores上下载的开源代码VHDL,可以通过编译,但是用ISE综合时,会对其中某一个文件报错,提示说“real operand is not supported in this context”。而且指出到文件中的那一行是空的没有内容的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

网友:
1,提示的错误是说real型数据不支持;
2,错误指示的那一行往往并不代表就是有错误的那一行,你可以往上找找跟real型数据有关的行;
3,最后实在不行你自己新建一个文件,将你下载的vhdl代码亲自手打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