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

楼主(2015-05-26):
这是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后的结果,为什么会有1万多个Driveless nets NOT annotated?这些Driveless nets是什么nets啊?

网友A:
driveless,loadless 都是可以ignore的, 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pin2pin nets中有大量unannotated,这应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pin2pin nets中有大量unannotated,这应该怎样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额!问版主吧!

网友D(2020-06-02):
引用 网友A:
driveless,loadless 都是可以ignore的, 没关系

为什么可以忽略尼?求教

网友(2021-09-23):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可以忽略尼?求教

Driverless nets (these are connect 1'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