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教下Verilog的testbench编写方法

楼主(2015-05-26):
求大神教下Verilog的testbench编写方法,我是新手,最近要学习testbench的编写方法,在网上找的最近觉得挺难看懂的,有学过的哥们求赐教,怎么样能简单的入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看过什么资料或者书籍吗

楼主:
回复 2# Dragonfly100 没有 除了夏宇闻的那本语法书,其他都没有看过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先把那本书上的简单testbench看懂就行了,主要是理解testbench的结构和原理;公司里面用的都是建立好的验证环境,所以你现在把基础知识学扎实才是重要的,这本书看懂之后可以看看System Verilo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现在去看看那部分内容,还有我借了本《Verilog-HDL实践应用系统设计》,不知道这本书是否值得我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想自己写testbench来测试自己写的一个程序,您觉得这样有必要吗e ?因为我每次要验证我程序的正确与否都得下到板子里,我觉得很烦。。。

网友:
这个语法跟一般的Verilog 代码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一些可以用于测试的语句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必要,想case\构建case 是做验证\测试的内功之一,可以在下板子之前根据RTL的功能点建一些case:比如2输入的加法器,你可以在reset后间隔一段时间输入一个数值,再间隔一段时间从2个输入端同时输入2个数值,分别看一下这两种情况结果的波形。主要还是学习这个过程和思路,不要搞的太复杂,意义不大。   另外你说的那本书我也没看过,不好评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 我一也发现了 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本书 这几天我看了3章 真的是个很不错的testbench编写入门教程,比较傻瓜的那种。我觉得不错的 推荐给和我一样的新手看看 真的很有用。另外谢谢层主的指导~ 这书是图书馆借的~
简单仿真:

网友(2015-11-24):
现在都么有testbench了,只有测试程序,夏宇闻书上有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