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批量修改所有MOS管属性的Model name?

楼主(2015-05-27):
如题,想批量修改schematic中所有mos管的Model name,有具体的步骤吗?不胜感激

网友:
点击右上角的edit --> replace,弹出的对话框中search for选项选择你想替换的类型,在右边框中输入你想替代的器件,然后勾选右下角的save changes ,点replaceall。如果你的电路有很多层,在你的系统顶层电路里操作,search scope 选择hierarchy,就可以将所有层得器件都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的Replace里面Search For选项中没有Model Name这一项啊,自定义搜索model也没有用

楼主:
现在用的MOS里面Model name都是空的

网友:
要是替换的模型library不一样,好像无法替换哦

网友B:
replace的时候选择other选项,然后就可以填写你要搜的mode or parameter

网友:
如果采用的analoglib的symbol是可以的,在ic616中如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cellname就可以

网友(2023-09-11):
引用 网友B:
replace的时候选择other选项,然后就可以填写你要搜的mode or parameter

正确的

网友(2024-01-25):
不行吧,modelname根本research不到,使用replace改不了modelnam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