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时的exclude_pin

楼主(2015-05-27):
脚本中在cts阶段将ADC(hard macro)和design的时钟input pin设成了exclude pins,这是什么原因啊?求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想去做它们的bala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不去做它们的balance,我看了一下ADC模块是multicycle path,是不是这种path都不需要balance啊?还有那时钟input pin为什么也不需要balance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balance是根据用途吧,问你的前端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