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urrent steering DAC的settling time

楼主(2015-05-27):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在做current steering DAC的时候,我把编码从0000000000到0000000001,settling      time很短,但是,我把编码从1111111110到1111111111,settling      time变长了很多;变化都是最后一位,时间应该一样啊?为什么settling time会变长?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猜测你是PMOS输出吧?0000001时输出最小,11111111输出最大,PMOS工作状态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仅仅是因为输出电压的变化,引起Vds的变化,导致一个电流偏大,一个电流偏小吗?

我之前认为DAC的settling time是输出阻抗,和负载电容+寄生电容决定的,与电流无关啊?

按照您的解释,这就是与电流相关的了,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出的寄生电容式不一样的,最后一位的建立应该是时间较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神奇,我们是同一天注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出的寄生电容不样,接近满幅时的建立时间应该较长。

网友:
our senior has published paper on this issue for SAR. check adding resistor with capac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