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set_dont_use

楼主(2015-05-27):
请教各位大侠,我在使用edi布版,celllist中有很多特别大的cell,例如*_L,*_M,*_N,这样的器件尺寸太宽,我在floorplan阶段撒well_tap,间距预设为40um,可是怎么禁用特别宽的cell呢,因为如果不禁用的话,很多大尺寸cell会覆盖在well_tap上,造成许多place的错误和DRC错误,怎么操作?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在DC阶段就禁用他们。请问在DC阶段能用什么方法禁用大尺寸的cell吗?

网友:
e.g.:
set_dont_use [get_lib_cells */*_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了,这是综合时候的设置,EDI中怎么搞呢,除了在生成ctstch文件的时候不选大的cell,其他地方有设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set_dont_use [filter_collection [get_lib_cells my_lib/*] {@area>=400}]
为啥感觉不起作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tDontUse xxx true       OR
set_dont_use [get_lib_cells {xxx}]

xxx is cell ref name.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t_dont_use [filter_collection [get_lib_cells */*] {@area>=400}]

不过400的面积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不知道你是什么工艺的,28下面基本这个值都在5以下。

网友:
man set_dont_use ,

通常是写个通配符,或者比较明显的celllist,不用复杂的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