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的debug core怎么用?

楼主(2015-05-27):
按网上查的方法来,在最后烧bit文件时总是报下面的warning:

WARNING: [Xicom 50-38] xicom: No CseXsdb register file specified for CseXsdb slave type: 0, cse driver version: 0. Slave initialization skipped.
INFO: [Labtools 27-1434] Device xc7k410t (JTAG device index = 0) is programmed with a design that has no supported debug core(s) in it.
WARNING: [Labtools 27-3123] The debug hub core was not detected at User Scan Chain 1 or 3. You must manually launch hw_server
with -e "set xsdb-user-bscan <C_USER_SCAN_CHAIN scan_chain_number>" to detect the debug hub at User Scan Chain of 2 or 4.
To determine the user scan chain setting, open the implemented design and use: get_property C_USER_SCAN_CHAIN [get_debug_cores dbg_hub].
WARNING: [Labtools 27-1974] Mismatch between the design programmed into the device xc7k410t_0 and the probes file D:/Vivado/xc7k410t-2ffg900/ddr_slave_410t_20150527_1/ddr_slave_410t_20150527_1.runs/impl_1/debug_nets.ltx.
The device design has 0 ILA core(s) and 0 VIO core(s). The probes file has 1 ILA core(s) and 0 VIO core(s).
Resolution:
1. Reprogram device with the correct programming file and associated probes file OR
2. Goto device properties and associate the correct probes file with the programming file already programmed in the device.

大概是说设计里没有ILA core,但是debug文件里有ILA core,而且debug probes窗口下什么也没有。但是,我综合后明明插入了debug core呀,而且在约束文件里也自动生成了相关信息,查看schematic,也添加了debug相关的两个元件,为毛program时就是看不到呢?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求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VIO 和 ILA 的CLK 有问题。

网友:
1,重新生成下看看,IPcore版本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好几次都不行,版本不对是啥意思?

网友:
确认一下probe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什么问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查的Xilinx的论坛,貌似也这么说,说是要用free running clock,但我也没弄明白什么样的叫free running clock。我用的就是那些寄存器本来的时钟,如果换个时钟的话,怎么能保证采样不会出问题呢?还是不太明白,能否详细指教?谢谢啦!

网友:
所谓的free running clock就是上电就跑的时钟,而不是依赖某些条件才有的

网友:
看警告是说你写入的bit文件和probe文件不匹配
The device design has 0 ILA core(s) and 0 VIO core(s). The probes file has 1 ILA core(s) and 0 VIO core(s).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其实是匹配的……我也不知道为啥报这个……http://forums.xilinx.com/t5/Design-Tools-Others/ILA-issues-with-Vivado-2014-3/td-p/539271
Xilinx论坛上有很多类似的问题,貌似跟时钟有点儿关系,给debug core专门生成了一个时钟,但还是不管用

网友:
那个问题跟你的不一样,他用的ZYNQ的时钟,那个时钟上电后不加载ARM程序是没有的,你的时钟肯定是上电就有的

网友:
重新set up debug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新试了很多次了……我的时钟是用MMCM生成的,这个可以吗?

网友:
可以的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那真是郁闷了……多谢了,继续Google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可以了……刚刚直接用系统时钟来触发,然后就可以了……
实在是不明觉厉……

网友(2015-07-29):
回复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怎样换采样时钟都不行呢。它在set up debug里面能选的时钟都是经过MMCM的时钟,这样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系统时钟也是不行,感觉无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不是特别确定,反正在我这个工程里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2015-09-04):
我的时钟显示表里没有系统时钟,只有经过PLL后产生的时钟啊。。请问你门有这种情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遇见过

网友:
这个和时钟频率有关吗,我看有关资料说运行的频率需要比JTAG的频率低。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其实第一种情况是你的时钟信号可能没加入成功(比如外部输出时钟信号没进来或者幅度太小,内部时钟可能没有lock);第二种情况是,你输入到ila核的时钟频率不合适。其实,ila就是个采样你需要的查看的信号的始终,因此最好是直接用外部始终的mmcm生成大于你需要采集信号的最高频率来采样(具体多大频率,看你采样点数的需求和你信号的频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不太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谢指教!但我感觉这两种都不符合我的情况:
(1)当我直接用外部时钟作为采样时钟时,采样过pll_locked信号,是锁定的。而且,我的复位信号也是由外部复位信号和pll_locked信号共同产生的,若PLL没有锁定,则系统会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所以排除第一种情况。
(2)我一开始采用的MMCM生成的时钟和后来直接采用的外部输入时钟是同频率的,所以也排除第二种情况。

网友(2015-11-06):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用的DCM过后的时钟,昨天还好好的,今天下载后就报这个问题了,把ila的时钟改成DCM之前的就好了,是因为ila没有检测到时钟输入才出现这问题

网友(2016-03-08):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的?

网友:
能不能加我一下  qq942584751  谢谢了  我的之前调试ddr3的时候正常的  现在自己写了个简单的跑马灯想插入lia核都不行了  出现了跟你一样的错误!难道是ila的clk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请问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只想测流水灯的数据,结果始终是一个值,可能Ila的时钟频率太高了,所以想降低Ila的时钟频率,但是ila得clk可能有要求,总是提示错误ERROR: [BD 41-237] Bus Interface property FREQ_HZ does not match between /ila_0/SLOT_0_AXI(25000000) and /processing_system7_0_axi_periph/s00_couplers/auto_pc/M_AXI(100000000)
ERROR: [BD 41-237] Bus Interface property CLK_DOMAIN does not match between /ila_0/SLOT_0_AXI(design_1_processing_system7_0_0_FCLK_CLK3) and /processing_system7_0_axi_periph/s00_couplers/auto_pc/M_AXI(design_1_processing_system7_0_0_FCLK_CLK0)

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见过你这个错误,你implement后有时序错误吗?我之前遇到过有时序错误导致ila无法使用的情况,不过好像跟你这个还是不一样。

网友(2016-04-15):
我最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时钟什么的都没问题,最后按照xilinx官网的说法,重新创建了一个工程,居然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
This following are possible fixes for this error:

    Ensure that the .bit file and the .ltx file assigned to this device match each other.

    Ensure that the capture clock to the ILA is a free running clock

    Ensure that timing requirement has been met after inserting Debug cores.

    The error can be caused by a Signal Integrity issue on the board.
    A case was found where the issue was caused by a bad USB Cable.

    In one case creating a new project resolved the error.

网友(2016-05-23):
补充一点,FREE CLOCK的确是要求上电无条件运行的时钟。有一次我碰到一种情况。
用MMCM或者PLL输出的时钟作为采样时钟,但是如果MMCM或者PLL这个输入并不是上电就来的话,而是等FPGA程序运行了之后时钟输入才来,那么下载程序之后还是在ILA调试界面看不到任何信号。把MMCM或者PLL的输入时钟改为晶振的时钟,那么就可以正常使用ILA了。这是我的个人感觉,没有经过大量验证,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2016-07-14):
其实不用FREE CLOCK也没问题。
比方用ZYNQ PS产生的CLK也可以。上电后做PS初始化,再把需要的寄存器设定一下,然后更新一下DEVICE,就可以找到ILA了。

网友(2016-09-07):
最近刚开始用Vivado,也碰到这个奇怪的问题,按照UG936的例子来了一遍也是不行,感觉是工具有问题。。。
以前用ISE和Chipscope很多年,从来没有类似的问题,哪怕时钟接错了导致ILA没有采样时钟,也不应该找不到ILA啊,最多像SignalTap一样显示个Waiting for clock不就结了,这点上Xilinx真的弱爆了。。。
34楼摘的那段Xilinx论坛上的回答也是只能hehe了,居然还跟timing requirement扯上了,无语
明天还得继续试。。。谁让俺需要用支持DDR3的片子呢

网友(2016-10-25):
回复 网友J: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freeclock是什么鬼?

网友K(2017-01-11):
这个问题是时钟引起的。
当bit file program完成之后,fpga/vivado会自动检测ila的clock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在本例中是pll/mmcm没有lock),它就会report 这个warning。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让时钟工作起来,refresh一下device,ila就会启动--ila的窗口就会出来了。

网友(2017-03-18):
回复 网友K:
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看到各位说是时钟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时钟怎么修改啊?能具体讲解一下吗?这幅是我自己的框架图。求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试试直接用外部输入的时钟(可经过时钟buf)作为ila的clk,不要用其它模块产生的时钟。

网友(2018-01-03):
我的工程也是这种情况,上周还好好的,这周来就不行了。
vivado 2016.2

网友(2018-03-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一直解不了,请求支援 qq 544749116

网友(2021-05-19):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是时钟引起的。
当bit file program完成之后,fpga/vivado会自动检测ila的clock是否存在,如果不存 ...

这个回答靠谱

网友(2023-12-05):
CLK时钟:free running 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