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由不同的时钟进行采数据和发数据?

楼主(2015-05-27):
150资产

如上图所示:其中A端接时钟PLLCK_MUX,B端接时钟time_2_div_PLLCK。
问题:在ICC中时,这两个寄存器仅与时钟time_2_div_PLLCK相关;
          在PT中,这两个寄存器的的时钟情况分3种:
          1.DFF1、DFF2都与PLLCK_MUX相关;
           2.DFF1与PLLCK_MUX相关,DFF2与time_2_div_PLLCK相关;
          3.DFF2与PLLCK_MUX相关,DFF1与time_2_div_PLLCK相关;
注:ICC中没有对这个MUX设置case!ICC中的这路径不违规,但是PT中这条路径存在较大违规(因为在PT的报告中DFF1与DFF2没有PLLCK_MUX相关的report,report都是如上述所说的2种情况)
请大神帮忙啊!  完全不能理解ICC和PT选时钟的做法啊!  在PT的时序违规 不知道如何处理啊?

网友:
PT check timing的方法比较保守,在上面三种组合中那种组合使得timing结果更为保守就用那一组,最好利用set_case_analysis的方法。这样就不会出现上面这种情况了。还有把ICC 和PT的结果贴出来,好找原因啊

网友:
如果只跟一个clock相关,除了case应该没别的办法。
像false path或者clock group 都是做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