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点亮NWELL

楼主(2015-05-27):
领导想实现个功能,点一根线,把他所连接的NWELL高亮。谁有实现方法,或者skill脚本大概思路(关键是引用哪个函数)。

网友:
增加M1 CONT OD, OD NP NWELL,

在stop层里面 增加 OD POLY。把有源区隔开,就不会漏源短路了。

网友:
做个lvs,在layout nelist 点连接NWELL的线就可以高亮NWELL和连它的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亮的版图目的是为了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直观点的。直接在layout里看。就像点亮线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的我也不知道。电路领导要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完lvs就可以点亮了,最好一部分一部分的点亮,一起点亮需要时间太久了

网友:
这个简单,在MarkNet里设置下就可以,请你把你的MarkNet的设置界面截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但是不能亮NWELL。添加连接层M1 CT OD,OD NP NWELL漏源短路了,全部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跳过OD,
M1 NP NWELL 试试

网友:
电路领导很仔细啊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个好办法。不过还是不行。电源地全部亮了。虽然不能采纳你的答案,私人送你100信元。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不行!!那你们那个工艺衬底是什么阱,三阱工艺还是双阱?
我在我们这边的PWELL为衬底的三阱工艺下是能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双阱工艺的。估计有的地方被短路了。我发现的有NP电阻,这样就短路了。还有其他地方。没找到。你这个思路很好。我再看看。

网友:
问问领导看的目的是啥?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