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和ICC的一些疑惑【已解决】

楼主(2015-05-27):
才做数字后端不久,有一些跟DC和ICC有关的问题,还请各位解惑。
1. 在论坛中看到,ICC做MCMM需要设置WC,WCL,BC,LT和ML这些scenario,但是提供的工艺里面只有PVT组成的部分corner,比如ss,低压,-40℃之类的。我的理解是,WCL:ss,低压,-40;BC:ff,高压,125;WC、LT和ML就不知道该如何对应了,不知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2. ICC中设置target和link的library,其中有ffg,高压,125和ff,高压,125。这两个库的operating condition内的参数(process,temperature,voltage,tree_type)都是一样的,但是库里的某些参数,如pin_cap、max_transition是不同的。在ICC执行过程中经常会报warning,说是ambiguous cell,man了下那错,提供的解决方法是在target和link library中把相同pvt的库删掉一个。但是,那两个库毕竟有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不知具体该如何处理。

3. ICC做MCMM时,UG中指出在做CTS时应该只用一个scenario,那么怎么确定该用哪一个scenario呢?

4. DC是否在setup最恶劣的case做,先满足setup,hold放到ICC中去修?DC中set_time_derate是否需要?

网友:
1、BC: ff, 高压,0;WC:ss,低压,125;LT:ff,高压,-40;ML:ff,高压,125.
2、ffg和ff去掉一个,hold用ff。
3、CTS用wc或者wcl,不过现在ICC也支持MCMM的CTS;
4、先满足setup,hold可以在icc也可以在后面pt里面修。timing derate需要,对data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回复。
MCMM中BC,WC这些scenario对应的tlu+文件应该怎么配置呢?
BC配Cmin,WC和WCL配Cmax,LT和MT该配哪个?
我随便试了试,如果tlu+文件用Cmax和Cmin,那么ICC貌似会报错,说是没有R的参数,用RCmax或RCmin就没那个错了。

此外,scenario中tlu+文件是否min和max的都要指定,还是指定一个使这个scenario变得极端的tlu+?

网友:
回复 网友B:

LT和ML都用min,ff corner用min的tlu+。

scenario下tlu+的max和min文件都要指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scenario下tlu+的max和min文件都要指定的话,那LT、ML、ff corner的senario下,tlu+的min和max文件都指定为min的tlu+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但至于是c还是rc的tlu+文件,这个可以根据情况去调。这几个corner主要是db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2016-06-23):
好文留言

网友(2016-09-02):
好文留言,谁能告诉我 tlu+有1p7m_2tm是啥意思。。

网友(2018-05-20):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