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无法起振,求助

楼主(2015-05-27):
Cadence用的smic0.18rf库,mos在饱和区,满足负阻条件,out输出直流电平,振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啊?是没有噪声的问题吗?

网友:
直接DC是可能起不来的!
加初时条件

网友:
vdd给个阶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电容加了初始电压,振起来了,谢谢你
如果不给初试电压,靠多大的噪声可以振起来啊?

网友:
可以用PWL源上电

网友:
瞬态仿真带噪

网友B:
有多种方法起振:
1、可以加入初始电压值;
2、瞬态仿真时带噪声仿真,或者把step值设得较小(根据期望频率);
3、仿真时加入一个step或者短脉冲信号,这个信号可以是电流也可以是电压;

另外:做RF或者模拟电路时,在电路上最好不要加三角形的Global GND!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为什么不要加三角形的GND?

网友:
请教一下,为什么不要加三角形的GND?

网友(2021-11-23):
引用 网友B:
有多种方法起振:
1、可以加入初始电压值;
2、瞬态仿真时带噪声仿真,或者把step值设得较小(根据期望频率 ...

非常感谢

网友(2023-04-10):
同问,为什么不加三角形的global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