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池噪声3mV,正常吗?

楼主(2015-05-27):
各位大牛~我pcb上用的电池供电,竟然有3mVpp的电压波动!连上数字电路更是到达了20mVpp!
然后发现稳压电源的输出,也有3mVpp的波动!加上数字电路也是有20mVpp波动……哭瞎……

于是采用了LDO,想把电池电压稳一下,用的TI的,但LDO输出的也有2.4mV的波动!
TI的这款LDO,号称噪声是27*Vout uVrms的,PSRR有58dB,算出来理论上的输出波动,应该不到0.5mV啊!

对于我的应用需要来说,mV级的波动太大了。我的电路里用了驻极体mic,对电源电压波动毫无抑制能力,mV级的电源波动简直是灾难……哭晕……

求问各位大神~
1.稳压电源和电池,有3mV波动正常吗?是不是电池太老旧或者电源性能差?
2.为啥TI的LDO,实际的输出波动比数据表高了这么多?
3.怎么设计电源电路才能获得比较稳定的电压?

P.S.我用音频分析仪测试的,屏蔽线接的是gnd,所以应该不是空间噪声。

网友:
3mV的噪声都不允许,是不是应用太苛刻了?

网友:
哪叫纹波,可以

网友:
要看你电源纹波是多高频率,LDO的PSR在高频会衰减,你提到的58dB应该是低频段。
另外你的负载电流有多大,大电流下电源纹波会比小电流下高许多。PCB板布线也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里用了驻极体mic,对电源电压波动毫无抑制能力。   测得信号最大幅值也就10mV,确实mV的电压电压波动对信号影响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在mic和被测信号之间用op搭一个放大器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mic是采集声音的,声->电,没发加放大器啊……   而且放大器也有噪声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源纹波,基本看到的是白噪声。
   有数字电路和收发模组在,瞬时电流不太清楚。
   平均电流大概会有30mA

   pcb的布线的话,能麻烦再说具体一些,或者给一点参考资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清楚是否是这方面的问题。但如果要优化PCB布线,需要将 电池/电源-->LDO芯片-->LDO输出电容-->输出电容地-->电池地 这一个环所包围的面积和周长要尽量小,这样可以减小这个路径上的电感。

举个例子,如果上述环路中有10nH寄生电感,负载电流有10mA/ns的跳变,造成的电源纹波有L*di/dt=10mV

另外你给LDO选的负载电容要选用ESR低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