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YPrPb和YCrCb的问题

楼主(2015-05-27):
请问:YPrPb和YCrCb有什么区别,在百度上搜了几次也找不到让人满意的解释,哪位大神知道请解释下?
另外,在ADV7441芯片手册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将RGB或YPrPb分量视频信号解码为数字YCrCb或RGB像素输出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YPrPb即我们通常说的分量讯号,是模拟讯号
YCrCb:是数字讯号,为了更好的调整色彩等,所有的讯号在芯片内被转换成YCbCr, 经过处理后,再转换回RGB讯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