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ndard cell 版图设计 的 pich pin与pin 之间距离 是依据什么确定的

楼主(2015-05-27):
standard cell 版图设计 的 pich pin与pin 之间距离 是依据什么确定的

网友:
不明觉历

网友:
XY方向上间距决定。。

网友:
tf文件中规定的吧

网友:
desin rule 上

m1 到 m1 space
via1 到 via1 space
m2 到 m2 space
綜合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那层metal  是metal2 还是 数字模块布线的top metal

网友:
具体看你问的是那一层,一般来讲fab在定义pr的tf时也乐于把底下几层的metal的W和S统一,这样就你就不用操心是哪一层了。

网友:
问pitch?5楼的思路是对的。可以参照教科书一起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pin在格点并且pin之间有空的track,详情可以参考abstract ug后面的章节

网友:
想像一下 m1 橫線  m2 直線
打一個 via12 下去 , 跟據 rule
m1 和 m2 都必須 包住 via12若干
要做到最小  , 考慮所有規則後
再考慮你的需求 就會得到 你要的 pitch
m23 m34  m45  等也可這樣做
來得出 你要的 pi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y 方向的是一样吗  如果top metal 是m3 就根据m3 和 via2确定 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一個 metal 不一樣
X Y 方向 可同 可不同
有 3  層 通常 m1 m3 橫  m2 直
考慮 v12  和 v23 來決定

网友(2022-10-28):
1.半设计网格
2.每个引脚PIN在水平格点和垂直格点交叉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