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板子+12伏供电。怎么得到LDO-12伏电压?

楼主(2015-05-27):
板子+12伏供电。怎么得到LDO-12伏电压?若考虑先通过开关电路得到如-15V的电压,在通过LDO变为-12.这样的话要用到哪些芯片呢?暂不考虑其他要求

楼主:
负载电流0.3A左右

网友:
把地和电源引脚颠倒

网友(2015-08-05):
采用Cuk Converter拓扑结构!

网友:
利用34063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