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medelsim对ddr ip核进行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5-05-27):
希望好人帮助,使用ise生成ddr ip核,想自己编写ddr的控制逻辑程序,实现fifo与ddr之间的通信,但是ddr ip的那些物理接口的东西应该怎么处理,因为不是上板子,而是仿真,求指导或者有相关方面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r model就是仿真实际的内存条

网友:
ddr ip的那些物理接口的东西   连接到ddr-model  上

网友:
把example先仿真起来,看看文档,你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感谢你的回答,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ddr model的作用是什么,可以将ddr 的ip与ddr  model直接连起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之前做过ddr的仿真,不过是xilinx自带的,里面的东西就知道一个ip核,现在回头看看有点眉目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DDR IP的本地端就是fifo的接口,连接应该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您的回答,ddr与fifo的控制逻辑简单的比较好写,如果不会的话,再向各位大神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用modelsim做过ddr自带的仿真实例,现在用ise 调出了仿真的实例,能出测试结果,与之前的do sim.do 出的结果一样,下面就开始着手编写控制逻辑了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