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智能电压识别芯片

楼主(2015-05-27):
   智能电压识别芯片的工作原理就是:能够根据移动设备发出来的信号,自动调整充电器输出端USB的D+D-,匹配和移动设备一样的充电模式,这样移动设备就能取到一个原装充电器的电流。  有一个疑问,不同的移动设备 比如 苹果 三星 小米 等手机 当它们接入智能电压识别芯片时  这些设备会发出什么样的信号,让芯片检测,然后调整USB的D+D-
  求助!!!

网友:
USB充电只跟VCC识别,充电。D+,D-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苹果的1A  D+ D- 2.0 ,2.7   三星的      D+ D- 短接
   HTC         D+ D- 短接但接1.2v
   不同的手机充电器有不同的D+ D- 配置 ,不然的话就不能充电或者充电电流小
   因为最近在反向一款智能电压识别芯片.但不是很清楚不同手机会给芯片发出什么信号好让芯片识别从而配置相关联的D+D-

网友(2015-07-14):
回复 网友B:

    是根据协议来的。。。高通的或者MT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补充一句,根据手机内部的USB发出的协议信号,自动通过调节D+ D-,改变反馈电阻,或者调节 AC-DC 的电压输出。。。

网友:
不同家做法不同 影的使用 d+ d- 间电阻或是 短路 方式判断
有的是靠 d+ d-

如果 microusb id pin 也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