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拉扎维第46页的问题

楼主(2015-05-27):
初学,请问第46页的提问应该怎么解释?

“有意思的是,当考虑体效应后在M1源极所看到的阻抗变得更小了。这种现象的直观解释作为一个练习留给读者”

我的想法是,考虑体效应,Vth变大,导致图中Ix有变小趋势,使得R变大?

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

网友:
公式不是表示R变小了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解释不是和问题矛盾吗,它是让直观解释,为什么考虑体效应时,从MOS管的源端看到的电阻变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体效应不一定vth 变大,vbs 有正有负的。

网友:
多了一路同向并联电流,电阻当然小了。(gm+gmb)*vs

网友:
回复 楼主:

    “Vth变大,导致图中Ix有变小趋势,使得R变大?”

问题的关键是 你理解的R和你计算的R是不同的。
你理解的R = 电压/电流
你计算的R = 电压的变化/电流的变化

你没办法跟初中生解释 电阻跟它两端的电压,或者通过它的电流是有关系的,因为书上说电阻的自身的特性,跟电压电流无关。
你也许只能通过汽车的瞬时速度 与 S/t得到的平均速度的异同 来解释 电阻的变化。

其实 考虑了体效应,小信号电阻变小,在明显不过了,相当于那个地方多了一个管子嘛。

网友:
VS电压降低,管子电流增大,VTH减少同时也令管子电流增大,所以这个输入电阻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