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clock network delay中还有一部分是ideal?

楼主(2015-05-27):
这是我通过report_timing -path full_clock_expanded报出来的clock network delay的详细信息,发现clock network delay中只显示了一部分组合逻辑的delay,还有一部分却用 clock network delay(ideal) 0.12 来代替了,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还会出现clock network delay(ideal)?     注:在launch path 的clock network delay的值为5.12。

网友:
正因为是ideal 所以不会expand,首先你想要的report 只有在cts 后才合理,其次要先set propagate clock 再跑cts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解决,是SDC中设置了相应的clock latency导致的,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2017-07-02):
楼主后面如何解决呢?cts的时候ideal可以存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