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domian的形状可以自己定义吗

楼主(2015-05-27):
power domian的形状可以自己定义吗 ? 如果可以的话,比如我的core为正方形,然后有三个power domain,如果定义的三个power domain的

形状拼接起来之后不能填满core,那么core中出去三个power domain的区域剩下的区域算什么呢?

网友:
分清power domain 和voltage area 的概念。
剩下的就是top level的domai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刚man了下,create_voltage_area 这个命令可以为指定的power domain指定区域,可以指定为多边形的;
那么剩下的应该就是默认的或者说是top level的voltage area了

网友:
power domain在物理上的实现就是voltage area,

core domain就是对应的DEFAULT_VA , 除了各个domain(通常是off domain),就剩下default aon domain了, 也就是top doma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man了下,这个voltage area的形状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版主,那如果不是多电源的设计,普通的partition可以设置其形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说的edi吗,edi中有命令;ICC中没有看到对应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