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点亮NWELL

楼主(2015-05-28):
领导想实现个功能,点一根线,把他所连接的NWELL高亮。谁有实现方法,或者skill脚本大概思路(关键是引用哪个函数)。

网友:
用market net

增加M1 CONT OD, OD NP NWELL,

在stop层里面 增加 OD POLY。把有源区隔开,就不会漏源短路了。

网友:
virtuoso里面可以吧,markn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但是不能亮NWELL。添加连接层M1 CT OD,OD NP NWELL漏源短路了,全部亮。

网友:
有点困难,nwell那么多,要highlight干啥,眼睛看看就好了

网友:
可以用calibre drc的方式抓取,然后在RVE中highlight.

drc rule file中增加如下rule:

TestHightNwell { FLATTEN NET NWELL XXX}

//XXX你要的Net.可以用打port的方式做ne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直接在virtuoso里面,一点,就亮的方法。跑drc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