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ment阶段create_bounds不成功

楼主(2015-05-28):
cto后有两条path的setup violation非常大,于是回到placement阶段create_bounds,将两个cell限制在一个bound内,用命令create_bounds -name foo -dimension {30 30} -type soft [get_cells "...cell1 || ..cell2"],之后再执行placement脚本,结束后发现两个cell并不在30x30的bound内,这是怎么回事??placement后两个cell的距离确实不是很远,大概在25x45的矩形框里面,但是再次执行完cts脚本后,两个cell的距离又被拉大了,这条path的violation比以前还大,这是怎么回事啊??跪求解答

网友:
bounds 不是用来修复timing的,建议path group

再说你的bounds是soft guide,也就是约束很松的那种

bounds对timing修复的控制力一般,有时候不如没有该boun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