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中怎么显示不同module的颜色

楼主(2015-05-28):
在进行完placement之后,发现congestion和densitymap很严重,所以想看看不同module的关联性。

网友:
点到第二个视图不就可以?

网友:
design browser里面点击看, floorplan菜单里面也有的

楼主:
谢版主,再问一个,有什么指令可以优化congestion和densitymap

楼主:
floorplan下的colour module只能显示两个module,怎么显示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