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reg_model 求助

楼主(2015-05-28):
在vsequence中,定义了两个sequence,
task body();
  cpu_sequence cpu_seq;
  send_sequence send seq;

`uvm_do_on(send_seq,p_sequencer.send_seq);

`uvm_do_on(cpu_seq,p_sequencer.cpu_seq);
endtask

第一个sequence(send_seq)已经跑完,
跑到第二个sequence(cpu_seq)的task body时报错,
task cpu_sequence::body();
  uvm_status_e status;
  reg_model.TXRX.write(status,32'h00_00_00_01);//在这一行报错
endtask

错误如下:
The object at deference depth 1 is being used defore it was constructed/allocted.

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是reg_model没有实例化一个对象还是怎么的?
reg_model是在env里实例化的吗?

网友:
你没有进行连接,当然找不到reg_model了。使用uvm_config_db#(reg_model)方式,注意层次路径,否则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在哪个模块链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g_model已经在env模块实例化了,你说的连接,是什么的连接?

网友:
就是在你的cpu_seq这个类中使用了reg_model,但没有在这个类中实例化或其他地方实例化但没有进行句柄copy,就不能使用。

不是说对象实例化就能可以任意使用了,可以任意使用的就是全局的了,要考虑类的特性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要在seq执行write的地方,拿到reg_model的句柄。
可以:
1.通过参数传递的方法取得
2.通过config机制,配置
3.通过hierarchy直接调用,找到你例化的reg_model
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env里把reg_model和vsequence实例化,

然后,
uvm_config_db#(reg_model)::set(this,"vseq.cpu_sequence","regmodel",regmodel);

在cpu_sequence里,

task body();

  uvm_config_db#(reg_model)::get(this,"","regmodel",regmodel)//这一行报错
endtask

Incompatible complex type usage in task or function call.

The flowing epress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formal parameter of the function.
The type of the actual
is 'class $unit::cpu_sequence',while the type of the formal is 'class uvm_pkg::uvm_component'.

是不是因为env和sequence之间不能直接用config传递数据。

怎么才能把在env里实例化的regmodel传递到cpu_sequence内?

楼主:
回复 网友B:

config_db机制只能在component之间传输,怎么把在env里实例化的句柄传递到sequence里?

网友:
uvm_config_db#(reg_model)::set(this,“*”,“reg_model”,reg_model);
uvm_config_db#(reg_model)::get(get_sequencer(),“”,“reg_model”,reg_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sequence不是专门产生transaction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做?
`uvm_do_on(send_seq,p_sequencer.send_seq);
`uvm_do_on(cpu_seq,p_sequencer.cpu_seq);
括号里面是不是应该是(cpu_seq,p_sequencer.cpu_seqr),(send_seq,p_sequencer.send_seqr)?楼主我是新手,麻烦给我说说,见谅了

网友(2018-03-01):
同报类似的错误。。。

网友:
把env中实例化的rm连接到virtual sequencer中在virtual sequence中调用时:p_seqencer.rm.read()

网友:
如果不像楼上诸位说的把ral句柄传来传去,可以将ral的例化放到最外面,这样环境中任何地方都能看见了

网友(2019-03-05):
按照《UVM实战》那本书的讲解,我觉得可以这样:1. 在要使用寄存器模型的sequence中定义一个指针:reg_model rm_p; 2. 在base_test中实例化reg_model, 以及 env.rm_p = this.rm_p ; 3. 在env中将寄存器模型和sequence连接,vsquence.rm_p = this.rm_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