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tinuous time sigma delta modulator

楼主(2015-05-28):
我在仿真一个二阶continuous time sigma delta modulator的simulink模型时,发现在某些特定频率(基本是在带外),模型输出的频谱会很诡异。有时出现很多的信号的谐波,有时噪声曲线的level一下子变得很低,如图是信号频率3MHz时的情况,采样频率在48MHz。
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你是怎么做FFT分析的? 应该复数的,有负频率部分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我是用simulink仿真的,在DAC的后面加了一个workspace,把这个数据去做fft,加的汉宁窗,具体算法我也不是很明白。您能提供一下您做fft的脚本或做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以为你的是complex continuous time sigma delta mod.

       你有没有那个delsig的那个lib, matlab官网可以下载,你下载一个,自己看里面的例子和代码,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奇怪,但我看你的这个FFT图,上面表的是复数啊?
   你是complex 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