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环路稳定性

楼主(2015-05-28):
请教一下各位,衡量环路稳定性的指标,除了相位裕度,还要考量什么?我同学说增益裕度也要同时满足。我想了很久,还是想不明白,在相位裕度满足的情况下,增益裕度还需要考虑吗?

网友:
除非你的相位曲线在相位裕度之后突然发生了剧烈的恶化,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芯片偏差和工作环境的变化,需要考虑增益裕度,一般十几个db的裕度可以保证稳定,其他大多数情况是不需要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不过,能麻烦您说说那个相位曲线剧烈变化是什么情况吗?是下降速度很快?还是说反向上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下降的很快,例如你本来在增益曲线为0的时候有60度的裕量,可是往后没多久60度很快的下降到0或者负

网友C:
应该是这样子吧?图中PM>0,GM<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麻烦您上图了。那是什么情况会导致图中幅度下降而相位上升的走势呢?右半平面的极点吗?本人只是个初学者,可能问的问题比较幼稚,求别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学生党,我也是新手,我好像记得左半平面的零点会让相位增加的,两点频率出增加45度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菜鸟讴,不过我记得右半平面的极点是不稳定的,,,,,

网友(2024-02-20):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样子吧?图中PM>0,GM

那在GM内通过前馈电容引入左半平面零点,相位出现类似的增加相位裕度也可以满足条件,理论上也是稳定的,这样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