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统计8位输入字中1的个数的verilog问题

楼主(2015-05-28):
module plb(count,q);
output [3:0] count;
input [7:0] q;
reg count;
integer i;
initial begin
count=4'b0000;
end
initial
begin
for(i=0;i<8;i=i+1)
begin
   if(q[i])

count=count+1;
end
end
endmodule
这是我自己写的,编译通过,但是功能不正确,求帮忙怎么改才正确

网友:
你写成这样没法改的。建议你多看看书,先搞清楚hardware description和software coding的区别。

网友:
什么叫编译通过了,你的编译是指什么?你所谓的功能不正确,是指仿真不对么?

网友A:
always @ (count)begin
   count = 4'h0;
   for(i=0;i<8;i=i+1)begin
      if(q[i] == 1'b1)begin
         count = count +1;
      end
   end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module tj(data,count);output [3:0] count;
input [7:0] data;
reg count;
integer i;
always@(data)begin
count=0;
for(i=0;i<8;i=i+1)
begin
if(data==1)
count=count+1;
end
end
endmodule
这个代码是修改的,和你给的那部分差不多,但不知道为啥,仿真结果不正确 输出结果是ZZZ1或zzz0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g count;  ========> reg [3:0] count;

网友:
目前fifo读写木有问题,但是有个棘手的问题:50Mhz的adc采样频率,50Mhz的fifo读写时钟。时序上,貌似不太好匹配阿,请大神指教阿!

网友(2021-01-15):
引用 网友A:
always @ (count)begin
   count = 4'h0;
   for(i=0;i

请问下这个不写else语句在硬件电路上不会出现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