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修Fanout

楼主(2015-05-28):
report如下类似:

在icc中打开net去报,XXXX这个port接了22个net,

写出的report中看起来是6.6个net. fanout不应该是整数么?

   max_fanout
                             Required        Actual
   Net                        Fanout         Fanout          Slack
   -----------------------------------------------------------------
   XXXXX                   5.00           6.60          -1.60  (VIOLATED)

另外这个violation,icc在place_opt时候不会修.我在place之前手动insert buffer在这个port后面,icc在place_opt时候才会修fanout的violations.

请问有人遇到类似问题么?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没人遇到过么?

网友(2015-12-19):
woye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care它!

网友:
fanout 通常不是真正的约束,  trans ,load(cap) violation 才需要修复的

上面的可以忽略

网友(2016-04-26):
回复 网友A:

   第一,至于fanout管不管,要看是否是由于fanout过大造成timing violation,或者造成了EM问题,如果没出现问题,找哥哥fanout就OK。就不用care  第二,为什么nets不是整数?
我是新手,不知道想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