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钟频率问题

楼主(2015-05-28):
最近在学习用dc跑综合,有个问题一直闹不明白,请教一下~ 电路的最大频率会比时钟频率还大吗?假设我的电路设定的工作频率为300MHz,而综合后报出的关键路径算出的最大频率为400MHz,这到底说明电路可以跑多快呢?有点糊涂了~

网友:
如果400M,你电路还能跑,过了就挂的意思。

网友:
关键路径就是你时序最差的路径。关键路径跑出来最大可以到400MHz,就是你整个系统最快能到400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设定的时钟频率对此有什么关系呢?时钟频率改变后关键路径也会变化,那是说明电路的最大频率也变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给关键路径留下余量的

网友:
你就应该定好你的频率,然后去把setup 和hold fix

网友(2015-07-08):
回复 网友C:

    我是新手,问下楼主,你是怎么报出关键路径的频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有你的300M的频率又是根据什么设置的呢?本人是非常非常的新手,求解答啊  大神快来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