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如图斩波运放中DTMOSFET与倒宽长比mos管

楼主(2015-05-28):
如图中M1和M2是二极管连接器件,这样如果流片会不会增加工艺实现的难度进而增加成本呀?图中I=90nA在0.18um1.8V工艺下,这么小的电流里面肯定要用到倒宽长比管子,那么倒宽长比的管子用的时候有什么限制没有呢?如果具体到这个电路呢?请懂的前辈给解下惑。

网友:
这是做基准的电路吗,感觉环路增益有点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只是用来产生一个PTAT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产生PTAT电流,何必做的那么复杂

楼主:
要求的精度非常高,deltaVbe在常温下误差不超过2u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