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与EDI数据交互问题

楼主(2015-05-28):
请教各位大神,icc导出def,再用encounter读取,总是会出现row的位置不对,边界预留的space错误等问题,我在导出def时,没有进行额外的选项添加,就是默认的write_def出来,尝试过不同version以及unit的的值。请问在icc导出def给EDI使用的时候需要进行怎样细致的选项控制?

网友:
mark,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S家的DEF定义好多和C家不一样的,比如PARTIAL Blockage,HALO,等等等等

网友:
导出时请注意DEF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那两者之间的DEF数据应该还是可以较好交互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工具默认的5.6版本,我尝试过5.7,还是会出现问题。

网友:
会的, def有时候要经过处理才能在2个工具之间交互

icc对def比较挑, 各家都希望用自己的格式, def虽然是工业标准,也不是完全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解答,还在尝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