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稳零运放开关位置

楼主(2015-05-28):
看文献,看到有开关如K2  K3所示,文章说K2用在低阻节点,是考虑到运放的大带宽;K3是用于动态元件匹配,能够降低电流镜的失调和的噪声。
小弟刚设计斩波稳零运放,还不是很理解K2  K3的作用。
希望做过的前辈能指点一下。

提前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k2和k3所切换的管子也是提供random offset的主要来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K2  K3切换的管子是指的M3  M4  ,  M9   M10吗?还有,你所指的random offset具体指的是什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应该很清楚啊  怎么会看不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1. 是的
    2. 具体解释看书吧,

网友(2019-07-25):
楼主贴图是来自哪篇文献或者书,能贴下文章或者书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