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增大电流会减小MOS管热噪声

楼主(2015-05-28):
在论文中看到这么一段话:
      除了闪烁噪声之外,带隙电路中还会产生一定量的白噪声,通常是以MOS管的沟道噪声和电阻的热噪声形式出现。对于已知的压降,这些噪声源与流过该元件的电流成平方根反比MOS管的宽长比随着漏极电流的增加而线性增加。换句话说,MOS管有较大的漏极电流就会有较小的沟道噪声,小电阻有大电流和小的热噪声。在带隙基准电路中,较小输出噪声要求使用大尺寸的MOS晶体管,大电流,或者在电路的关键部分用双极器件代替MOS器件。
    “对于已知的压降,这些噪声源与流过该元件的电流成平方根反比MOS管的宽长比随着漏极电流的增加而线性增加。换句话说,MOS管有较大的漏极电流就会有较小的沟道噪声”这句话没太看明白。为什么MOS管有较大的漏极电流就会有较小的沟道噪声?

网友:
直观的理解是信噪比增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LDO供电,不涉及信噪比,就是输出噪声的大小

网友:
我觉得吧,你推导出处噪声表达式就一目了然了,还有就是输出噪声的表现形式是噪声电压还是噪声电流对结论有一定影响

网友B(2021-10-18):
电流大,gm变大,1/gm变小, 沟道热噪声近乎正比于1/gm

网友(2024-07-01):
解决了吗

网友C(2024-08-12):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gm变大,1/gm变小, 沟道热噪声近乎正比于1/gm

你好,为什么沟道热噪声近乎正比于1/gm是如何得出的呢?有何参考资料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为什么沟道热噪声近乎正比于1/gm是如何得出的呢?有何参考资料呢?
...

拉扎维书上P220~P222有详细的说明,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拉扎维书上P220~P222有详细的说明,可以看看

谢谢指路。

这两页表明,对于cs结构来说,噪声得分电流源mos和负载mos考虑,等效噪声电压正比于   gm_source/gm_load^2+1/gm_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