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boundry是什么?作用是什么?求前辈指导

楼主(2015-05-28):
RT,prboundry在标准单元里面是有的,作用是什么?然后若是全定制换版图的时候(比如说设计一个反相器),不画prboundry好像也可以过DRC和lvs,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std cell中拼接时候的外边缘,在PR处理macro时候会被当做外边框.做analog layout时候,告诉整合的人你macro的边界.
物理验证时候不是必要的识别layer.

网友:
故名思意就是pr的boundry啊--- 这层一般只是标识层,所以不影响你的drc lvs,你可以尝试下两个stdcell的拼接,如果不是prboundry拼接在一起,肯定有drc问题出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元的边界可以是内部所有图形的最大外阔,但想标准单元这类上下单元共享部分电源地金属的情况,单个单元的boundary就是到一半电源线的位置,能上下拼起来。prBoundary作为一个图层,用来后续工具(abstract, Milkyway)识别单元的外廓。

楼主:
一并感谢楼上大牛的解释!!!多谢!!!!!

网友:
prboundry是为了place&route需求用的,本身对layout是没啥意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版主!周末了,版主也不休息?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2016-04-13):
谢谢各位大侠,受教了

网友(2017-06-16):
掉pr boundry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2-06-23):
加dummy的时候,如果是需要确定边界,可以用这一层create rectangle,之后再导出gds,不过一般都用坐标,或者calibre的语法

网友(2022-11-11):
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