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IC版图教程或例子

楼主(2015-05-28):
各位前辈,你们有用ADS仿真射频IC电路吗?比如低噪放,有没有教程或者例子呢?我现在在仿真LNA,layout中DRC和LVS都通过了,不知道怎么进行下一步了,你们如果谁有ADS操作相关的教程或者例子给我一份,资产有限,还望各位海涵!不甚感激

网友A:
把器件扣掉 进行EM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已经搞定了,就是把晶体管都取了用端口代替进行EM分析,本质上跟用分离元件做是一样的,单片集成(IC)电路的EM分析就是对无源元件和布线进行EM分析。我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您:在ADS中进行单片LNA设计,原理图生成版图后,在原理图中修改介质的厚度可以吗,比如说0.15μmGaAs工艺,它的MET2层厚度有2μm和4μm的两种,我在原理图生成版图的时候用了2μm的,我在后面的版图分析中发现需要4μm的,于是我返回原理图中直接把2μm改为4μm可以吗?它们是同步更新的吗?
还是需要在原理图中对介质进行改进后重新生成版图?主要是重新生成版图元器件位置和布线都要重新做,过程还要进行DRC和LVS很麻烦。

网友(2015-07-29):
请问楼主,LNA画版图的时候你的接地都是怎么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PDK里面有接地元件Backvia,你用的是哪个工艺?

网友(2016-05-26):
楼主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安捷伦有MMIC例子,我想问下你的PDK是哪里下载的呢(新手求教啊),方便告知吗,正在找工艺PDK

网友(2017-03-21):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7-04-27):
支持楼主 也在学MMIC

网友(2017-06-28):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4-09-18):
引用 网友A:
把器件扣掉 进行EM分析

您好前辈,请问从原理图到替换版图再优化原理图过程中,晶体管应该怎么操作呢?我先生成了晶体管的EM模型替换后数据完全不对。本人新手不是很会,虚心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