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施密特触发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5-28):
为什么有的施密特触发器要在Mpf 和Mn 处加入一个电阻 如图所示。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一般设计的时候给多大的阻值

网友:
这个电路是应用在IO中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 就是reset中

网友(2017-07-14):
电流小,翻转迟滞的阈值应该小了

网友B(2021-06-05):
求教一下这两个电阻的作用

网友(2021-08-06):
引用 网友B:
求教一下这两个电阻的作用

esd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