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 smic40nm工艺1.1V 可行与不可行

楼主(2015-05-28):
若想要在smic40nm 1.1V条件下,设计一款电源电压为1.1V供电的运放,请大家浅谈一下可行不可行的想法,例如leakage current等!
多谢多谢

楼主:
有过相关了解的大侠,赐教。。。

网友:
当然可以,都量产无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40nm工艺下,用于1.1V和2.5V的运放,leakage方面考虑的话,阁下能否提供一些见解??多谢

网友:
1.0 都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运放串了那么多管子,而且L经常不是最小的,leakage 问题比数字电路小了N多了。实在很担心leakage, 就在电源上加个power swtich,整个芯片做好power management 就好

网友(2018-01-02):
回复 网友C:

   1V的运放,输入差分对的尾电流源要自适应偏置了吧?

网友:
根据对管P/N  共模点不能偏的太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