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做CTS的时候可不可以balance输出信号?

楼主(2015-05-28):
请问在encounter做CTS的时候能不能把输出的时钟信号给设成leaf pin啊?看手册上说leaf pin只能设置到cell的输入pin上,设置到输出pin上会被忽略。目前想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在输出的时钟上加上一个buffer然后在把buffer的输入端设为leaf pin。不知这种方法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