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经uniquify的design如何走MIM Flow?

楼主(2015-05-28):
遇到一个问题:例如,双核处理器,core完全一样的两个,DDC读进来有core1和core2,hierarchical design planning的时候可以做两个plan group然后commit,这样得到core1和corer2的CEL,需要分别做implementation,浪费时间。这里可以将这两个core “un-uniquify”吗?这样应该可以做MIM flow吧。不知道这个ununiquify能不能实现。
如果不能实现,还有什么方法能把已经uniquify的design用MIM的flow做implementation?后端做不了的话前端需要怎么弄呢?

期待大神解答

楼主:
如果是verilog的话是不是可以手动改一下verilog实现“un-uniquify”呢?

网友:
挑其中一個 core CEL view 然後 change link 統一用同一個reference cell 就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
单独做一个core的hardening就行了, 2个core只是调用2次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做一个core的implementation,然后读一个非hierarchical的top,然后将implemented的core做reference?

网友:
不需要做mim的, 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