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约束控制的疑问

楼主(2015-05-28):
直接上代码,体现更清楚
class A;
    rand int data;

    constraint a_cons {
        data inside {[1 :9]};
        data % 2 == 0;
    }
endclass

class B;
    rand int data;

    constraint b_cons {
        data inside {[1 :9]};
        data % 2 == 1;
    }
endclass

class C;
    A a=new();
    B b=new();

    constraint c_cons{
        b.data == a.data + 3;
    }
endclass

意图很简单,a、b中的域data都是0~9的整数,a为偶数,b的为奇数。
现在在c类里想要将其之间的data差距控制为3.

疑问1:然而这样的代码,对C进行randomize后得到的结果却并不是预期的,求助大神,为何?

疑问2:考虑过在c中,将约束c_cons改为c的post_randomize,也是不行,想知道这种层级包含class的随机的顺序是如何进行的?或者能提供一种思路也好,谢谢!

网友:
a和b的randomize啥时候调用的?
各个类的randomize是独立求解的,你这样不行。
可以放在一个类里,或者搞个全局变量,各个类通过全局变量关联,在约束中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原打算直接对第三个类进行randomize的 达不到效果 你的意思是各自分别randomize,全局变量作为中间的临时转存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