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烧写问题

楼主(2015-05-28):
我用的FPGA芯片是xilinx的xc2v6000芯片,给芯片配置了两个prom,以前配置的两个都是16M的,程序两个板子都用上了,所以两个板子都要烧写,这个没有问题。现在我把两个prom换成了32M的,结果我的程序只有一个板子有数据,每次烧写总是提示warning,现在我添加两个prom,然后只单独烧写第二块prom,烧写出来的结果不对,换成16M的板子就是对的,所以不是程序问题,在这里想问下遇到这种情况怎么烧写才能成功。

楼主:
自顶一个,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32M的两个ROM要更改程序,只用一个32M程序就行了。不要两个32Mr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路链上是串了2个prom的,烧写的时候只添加一个prom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好难的样子   我就想问一下基本的烧写怎么做啊?我的板子一直烧写不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