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o pad的一些理解

楼主(2015-05-28):
(1)
给所有pad本身供电的pad [IO POWER PAD] 把外界 3.3V电压通过pad ring传给所有其他的pad

(2)
芯片
内部供电的pad的输出连接到core ring上给core ring供1.2V的电,这个pad的输入是通过pad ring得到的;一般pad ring中会有

      level shifter,将3.3V转换为1.2V

(3) 还有一种pad,称之为信号pad,这种pad的输入也连接到pad ring上,输出直接连到stand cell或macro的input pint上

(4) pad ring和pad一样,也属于特殊cell

不知上面理解的是不是正确

网友:
pad ring 不是一种pad  所有io连起来就会形成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