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 时如何设置Power Straps下不能放置Stdcell?(已经解决)

楼主(2015-05-29):
如题!
急等!!

谢谢!!!

网友:
legalize_fp_placement吧

网友:
set_pnet_options -complete {METAL1 METAL2....} 看你的 strap 是用哪幾層畫.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alize_fp_placement
DESCRIPTION
Resolves std cell placement conflicts after performing an initial placement.
Overlaps are removed and std cells are placed at legal sites. This command will
legalize the entire design and is meant for use during the floorplanning stage of
design. For final implementation, use legalize_placement command instead.

好像也没有说Power Straps下不能放置STDCELL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create_power_straps之后,用legalize_fp_placement,从版图上就可以看到电源地下面的cell被移掉了。   至于其他比较深入的东西,也不太了解,我也新手

网友:
3#正解,一般完全不放也不可能,可以把power strap下面utilization 设低一点,比如设成0.3,如果是strap 是M2的话,设成完全不放倒是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一下,用set_pnet_options可以的,当然你的方法我也会试试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3Q!高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3Q,已经解决。

网友:
setPrerouteAsObs {METAL1 METAL2。。。}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详细讲讲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當然在考量chip utilization 要高的情況下 strap 底下的空間也需要擺放 std cell, 甚至有時我連 Power ring 下都要擺, 前提是不能用到 Metal1, Metal2 這兩層, 若 routing congestion 在 strap/ring 下面太高的話, 在不影響 IR 的情況可以將 std cell follow pin Metal1 接到 strap/ring 的 VIA array 減少到一半以上的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