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实战演练逻辑篇30:FT232之UART电路设计

楼主(2015-05-29):
FT232UART电路设计

本文节选自特权同学的图书《FPGA设计实战演练(逻辑篇)》

配套例程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pJ5bCtt

FT232芯片内部功能框图如图6.68所示。它通过USBD+/D-PC进行通信,芯片内部能够根据USB协议对数据进行处理,最终通过FIFO将这些数据转换为UART协议和我们的FPGA进行通信。(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6.68 FT232芯片内部功能框图

         FT232R的接口电路如图6.69所示。P4USB port,用于连接PCUART_TXUART_RX分别为FT232R芯片的UART发送和UART接收信号,对应的,UART_TX就是FPGAUART接收,而UART_RX就是FPGAUART发送信号。D2D3连接着U2-23/22,在UART_RXUART_TX收发的时候它们会闪烁以指示工作状态。(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6.69 FT232接口电路

         FT232R的引脚定义如表3.8所示。(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3.8 FT232引脚定义

引脚号

引脚名称

类型

说明

15

USBDP

I/O

USB差分信号正,内部集成串联电阻和1.5K ohm上拉到3.3V

16

USBDM

I/O

USB差分信号负,内部集成串联电阻。

4

VCCIO

PWR

I/O供电电压。

7,18,21

GND

PWR

芯片的地引脚。

17

3V3OUT

O

经过内部LDO输出的3.3V电压,最大供电电流50mA

20

VCC

PWR

芯片核电压,可以供3.3V~5.25V

25

AGND

PWR

用于内部时钟倍频的模拟地。

8,24

NC

NC

无连接。

19

RESET#

I

复位引脚,低电平有效。内部有上拉电阻,不使用该引脚可以浮空。

26

TEST

I

内部测试引脚,正常工作是必须接地。

27

OSCI

I

12MHz晶体输入引脚。

28

OSCO

O

12MHz晶体输出引脚。

1

TXD

O

芯片的UART数据发送信号。

2

DRT#

O

数据终端准备控制输出/握手信号。

3

RTS#

O

请求发送控制输出/握手信号。

5

RXD

I

芯片的UART数据接收信号。

6

RI#

I

振铃提示控制输入信号。

9

DSR#

I

数据设置准备控制输入/握手信号。

10

DCD#

I

数据传输检测控制输入。

11

CTS#

I

清除发送控制输入/握手信号。

12

CBUS4

I/O

可配置CBUS输出引脚。

13

CBUS2

I/O

可配置CBUS输出引脚。

14

CBUS3

I/O

可配置CBUS输出引脚。

22

CBUS1

I/O

可配置CBUS输出引脚。

23

CBUS0

I/O

可配置CBUS输出引脚。

网友:
这个好,谢谢了。

网友(2016-05-30):
受教了  正考虑使用这种usb转串口芯片